请教关于覆铜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1-06-30):
1、添加的覆铜遇到相同NET的过孔是不全部链接,二是十字形状链接,请教如何设置使得覆铜和过孔是全部链接
2、如何在覆铜上添加过孔,也就是不是在布线的时候如何放置过孔。在布线的时候i双击就能自动添加过孔的。

多谢指教,谢谢。

网友:
让铜皮是呈蝴蝶形  前面两个选orthogonal  否则选full contact

你那里不可以双击添加 过孔是因为你没有把过孔添加进来吧
在这里设置一下

在physical选项的set  values....  重要的是   pad/pad direct connect里选择not Allowed  然后在左侧框选择你的过孔添另到右框   自己多弄一下!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现在是布线的时候双击就能添加过孔,但是不知道如何在空白区域放置过孔。

网友:
可以用Copy命令复制过孔 而且复制时还可以把原有过孔的net一起复制过来 不过默认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