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lt问题

楼主(2011-06-30):
在做过孔时,没有设置drill figure 和charaters,所以用NC legend 产生钻孔文件时,在pcb图中看不到过孔的钻孔样子。为了在pCB中看到过孔的图形,请问我如何修改钻孔的属性,可以不用删除PCB中所有的过孔再重新布置钻孔呢?谢谢!

楼主:
也就是如何在做好的pcb里替换过孔了,用新做的过孔替换原有的过孔,而不用把原来的过孔一个个删除,再重新加新的过孔?谢谢!

楼主:
知道了,知道了,tools-padstack-pad design-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