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的pcb能转成allegro的pcb吗?怎么转

楼主(2011-06-30):
expedition的pcb能转成allegro的pcb吗?怎么转

网友A:
mentor有这个接口程序,但是不公开出来的,而且不在单机上跑,这边allegro的板子大了都不自己布线,专门有人在mentor下负责拉线,mentor的协同功能很好,结束了再转到allegro,稍微检查下就可以结束了,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tor有这个接口程序,但是不公开出来的,而且不在单机上跑,这边allegro的板子大了都不自己布线,专门有人 ...

求接口程序名称

网友A:
不知道,我们只在流程上提交即可,其他都在服务器端完成,最后转换结果返回来,中间过程不关心,但是,有点不爽的是,只能带去物理规则,高速规则带不过去,所以做一块板子得设两份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们只在流程上提交即可,其他都在服务器端完成,最后转换结果返回来,中间过程不关心,但是,有点 ...

能转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只是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这里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楼主:
应该是求DataConvert.exe这个转换工具了
http://mentor2.adobeconnect.com/hkp
有license吗?这个要license的巨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ntor dfl

这是一个skill吗?请问可以给我吗?
非常急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skill吗?请问可以给我吗?
非常急在线等

这东西岂能是单纯的一个skill就能搞定的?

网友:
这个实现不了mentor转allegro,它只能用于把allegro转到mentor中布线再转回来,如果你的工程不是从allegro转过来的是转不到allegro中的,你可以尝试下mentor~pads~allegro,但是不能用,因为丝印全部跑到布线层了

网友:
好像Allegro PCB SI 630能导入Mentor的ASCII文件,你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