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怎么转 pads

楼主(2011-06-30):
expedition 怎么转 pads

网友:
mentor有个工具 PADS Layout-Expedition Design and Library Translator
可以在这2个之间互转,不过转换以后有些地方会出现误差

网友:
参考附件

130.55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2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提示有warning
请问到这步应该怎么做

楼主:
求DataConvert这个工具的licesne

网友:
pads9.3能直接打开mentor工程,dataconvent只能用于ee2005版本,新版本转换直接死机,ee2007的数据结构与ee2005有很大的差异,mentor每次升级新版本都会完全抛弃就的不好的东西,这也是mentor不能向下兼容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