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怎么做?[解决]

楼主(2011-06-30):
请问orcad中这个封装是怎么添加上去的,双击就可以编辑封装,怎么设置,请大侠详解!

网友:
在属性设置里面把PCB footprint显示出来就是了

一般嫌这个碍事  默认是不显示的

网友:
双击,有PCB footprint 添加封装名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吧,找本书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在哪里设置,我没有找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大家都知道,具体是怎么把封装名显示在原理图中

网友:
edit part -- options -- part properties --  new -- pcbfootprint --0603 -- Display -value only-ok --ok

就会显示0603

网友:
楼主是烧饼  不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收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收益非浅!

网友:
最好还是显示出来可以判断是用的那种类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都是从最基础的时候过来的,你曾经烧饼的时候可否想过别人也这么说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莫生气  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