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trokes功能

楼主(2011-06-30):
我使用Strokes功能出现 E- Stroke not recognized.。没有任何反映。是SPB16.3。请问如何开始使用Strokes功能?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请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
user reference里有选项开的

楼主:
我是初学,能详细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打补丁后解决。

网友:
默认是要按住CTRl键+鼠标右键才能使用,可以设置一下。
setup----->user prefercences----->input
把no-dragpopup勾选上。
然后打开stroke editer,在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