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9.3里遇到一个难题……请各个大虾们解决一下……!

楼主(2011-06-30):
在已倒入的PCB里元件里,想要到库里更改PIN脚……可是不能用(Remumber Termin。。。黑掉了),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2005后的版本,不能在PCB界面中修改
可以在library中进行修改,然后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楼主:

这样的啊,好麻烦哦……

网友(点评):
不麻烦,这样更为严谨.

网友:

可以选中元件,右击edit decal,修改好退出edit decal后可以选择将这些修改应用到哪些器件

网友(点评):
2005后的版本,不能在PCB界面中修改 可以在library中进行修改,然后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楼主:

为了这个问题,现在做库,都是做好二个元件,只是脚位不一样……哎……!

网友:

的确,如JYMMY所说,不能按我说的方法改pin号
但是那个方法可以改除了pin号以外的其他封装信息(比如丝引和焊盘)
选中元件,右击edit decal可以改,其实这个也是进入了library里改的,但是改过后该封装的修改只能应用于当前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