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新版本怎么打开cis explorer页面

楼主(2011-06-30):
如题在orcad新版本中怎么找不到右键选择“place database part,然后进入cis explorer页面进行搜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一样,不能在网上抓取元器件。可能是破解不完全,没有CIS功能。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在原理图下面。。。点击菜单place------database part里面的下边的(ICA)进入后搜索试试啊。。。。

网友:
    CIS数据库配置成功才可以。

楼主(2011-08-03):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16.3版本上,不是10.5。10.5版本我知道,但是16.3方法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启动时选CIS版本了么?

网友:
    我的16.3可以右键点Place Database Part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时选CIS版本了么?

当然选了,这个低级的错误怎么可以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