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IMMY "PADS Router如何设置快捷打孔"

楼主(2011-06-30):
请教JIMMY,"pads Router如何设置快捷打孔"有一处设置不能成功。按“1”不能出现下面的那个图。完了,能双击打孔,但并不能切换到我想要的层。我用的是2005,一直习惯F4打孔,一直为不能切换到想要的层而苦恼呢。请你指点一二,哈哈。

网友A:
此宏只在pads2007和9.3里面验证过.

有将近5年不用pads2005了.

你用pads2007试试看.

实在不行,下次再帮你录制一个2005的宏.

网友(2013-05-13):
引用 网友A:
此宏只在pads2007和9.3里面验证过.

有将近5年不用pads2005了.

老大,请帮忙解答:我的是9.3版本同样按1不能出现下面的图片,双击打孔是没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2013-09-29):
    我也没设置好,不知道这个宏有什么要求没啊?8层板可以用吗?把2-5层改为2-7层调用。例如这么修改: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Layer Pair", "2", "7")
    Application.ExecuteCommand("Current Via Type")
    DlgPrompt.Question("Enter new Via Type").Answer("l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