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LP wizard 10.3生成的封装在cadence中无法显示呢??

楼主(2011-06-30):
就像这样。点击design XL就自动弹出很多窗口,然后自动关了。

文件夹中也有了这些文件。焊盘在pad designer中也可以看到。
可是为什么我用PCB editor打开这个封装文件的时候里面却什么都看不到呢??
我用的cadence 16.3

网友:
路径设置的问题。
Allegro中添加一个当前路径到padpath:“.”

网友:
我用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了,可能是我软件破解的问题,今天早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我在建立0805封装的时候,LP没有报错,只是最后建立的图形什么都看不到,不过可以看到焊盘已经有了。然后我用LP wizard建立比如3216这种比较大的电阻时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2楼正解,设置一下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