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算DDR2的数据时序时,DQS是差分怎么算呢。请各位达人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11-06-30):
很多教材在对DDR2仿真时,使用一个阻值比较大的电阻来连接DQS和DQ信号,然后通过测量算时序裕量。我的疑问是:DQS是差分信号,提取DQS差分才合适啊,可差分又怎么合并到一个拓扑里面呢。请各位达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保存一个top文件,然后再提取一个,提取好了再把保存的top文件添加进来

楼主:
试过差分的么,时序怎么测量?buffer delay差分按什么负载接呢

网友:
初学,对专业的术语还不是很了解,呵呵

网友(2012-03-07):
我也刚做这个事情,差分的直接可以有一个独立的拓扑,append以后DQ拓扑以后就不知到该如何处理?而且DDR2中是要考虑derating的,那样直接建立拓扑是没考虑这个的~~~正在学习中,你要是解决了麻烦你分享一下经验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