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nable On-line DRC在那设置,右下角显示红色应该是关闭DRC了

楼主(2011-06-30):
如题,我想打开DRC显示

网友(2013-07-10):
16.6中是在setup--Enable ON-Line DRC 直接选中就好了,还有就是红色不一定是关闭,有可能是有错误,运行 tools -> update drc就知道是不是有错误了。鼠标放在上面不要动,就会看到你的ON-Line DRC 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