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积分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01):
为什么在论坛里逛了几个小时了,回头一看积分纹丝不动啊?发帖子似乎积分也不增加啊,这积分到底如何才会加啊?

网友A(2011-08-24):
论坛每隔10分钟就会自动去检查你的在线状态,如果你是活动的,比如在看贴,那么就会自动增加10分钟,如果你在第一个10分钟后就再也没有活动,论坛就一直把你的在线时间视为10分钟不再增加。所以,单纯地挂在线上,什么也不做,是不会增加在线时间的,这个是软件内置的统计时间的功能。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刷新下吧!

网友(2012-02-04):
    解释的很清楚,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3-24):
    逛了几个小时,不可能不是在看帖,怀疑系统的积分功能有问题。
    在说了,系统判定会员活动的标准是什么:浏览页面有变化还是有帖子发?

网友(2012-06-01):
引用 网友A:
    论坛每隔10分钟就会自动去检查你的在线状态,如果你是活动的,比如在看贴,那么就会自动增加10分钟,如果你 ...

    假如我在登录后50分钟开始看帖、或者发帖,又正好赶上论坛探测到我,会增加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