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输出pin pairs长度表

楼主(2011-07-01):
如题:pads如何输出pin pairs长度表,设计DDR星形状走线时候需要测量其pin pairs长度,如何测量谢谢!

网友:
将中间的T点(过孔)换用器件的形式来实现.就可以选择pin pair了.

可以在原理图上,给DDR的总线各加上一个过孔形式的器件.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但是遇到一个问题所加的这个过孔铺铜铺不进去,把总体的安全间距和单独器件的安全间距都缩小了还是不行,测量为10MIL.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看到论坛之前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好像没解决、

网友:
将DDR所有的线设为一个或两个class,单独为这class设置一个规则,让灌铜框离PAD设为5mil就可以解决.

网友(2013-10-24):
    这种要分段等长吗?在pads或router中有没有把2段的pin pairs相加一起算等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