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twork control form中一些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1-07-01):
我是刚学allegro,Available films中第一项Drawing中一般要添加那几项目,谢谢啊!

网友:
你这层是哪一层呢,就是是想提供什么信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字说明那一层

网友:
我是刚学ALLEGRO,Available films中第一项Drawing中一般要添加那几项目,谢谢啊!
这些一般都是纸质打印用的,用来签名用的。要有项目名称、日期、板材、板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