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PCB是一个中低速的小系统,是不是两层就够了?

楼主(2011-07-01):
如题,可以这样设计不?有没有潜在的隐患?
我看书上是设计了四层,因为将电源和地独立出去,我想问
通常板子怎么分层的依据是什么?
哪位大侠知道,请您帮帮忙!!
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频率 是否做阻抗控制 电磁兼容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如果暂时不考虑,可以是两层不?也就是一块小电路板,如果两层怎么放?器件电源地要怎么安排?

网友:
电源插座等接口尽量放板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插件放置在板子边缘处 便于插接安装 地尽量完整 加粗电源线 注意去耦 关键信号线包地 如时钟 同步信号等 差分线等长等距等

网友:
时钟地铺铜与其他地设隔离带

网友:
板子的层叠应该根据器件密度,需要电流的大小,信号线的频率,是否需要参考平面等来定的吧,建议在坛子里找些布局布线规范来看看

网友:
自己不是老板的话,建议做4层,那样才显得你的工作有价值

网友:
如果是要外销的话需要做一些认证的话最好是做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