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ment issue

楼主(2011-07-01):
请教一下, 平时我们摆元件的时候是 ,抓取元件的中心摆放位置。  现有一个定位的元件,我只知道元件的第一pin的坐标(元件不规则形状)。 我现在怎么让光标抓到第一Pin, 对准第一pin的坐标呢? allegro很容易做, expedition 有这样的做法吗? 谢谢!

网友:
TAB键试试

网友:
拿起元件以后按TAB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刚开始学习此软件, 按你说的拿起后按TAB,光标可以选到第一PIN上,可是,怎么放到(100,200)这是第一PIN的坐标。  是输入什么命令呢? 能说一下吗?

网友:
A:在Keyin command输入:PX 100,200  按ENTER
B:MOVE器件,按TAB键将光标移到PIN1上,右键》snap》use snap poi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是太谢谢你了, 问题解决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