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布线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很悲催??!!如图

楼主(2011-07-01):
如图,图可能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神仙,你这是几层板啊?6?V5啊

网友(点评):
这种见过,拉过,没成功...折磨人的~~~

网友(点评):
布得很好

网友(点评):
这种走线很漂亮,真历害

网友(点评):
终于看到牛人的杰作了!!!

楼主:
布这种BGA+匹配排阻+DDR2线,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确实很悲剧,你的排阻就不能稍微摆顺点么?看得那么别扭,bga一般外面两排不用打孔,直接往外拉,各人习惯不一样,一般都是先把线拉出来然后再调,一开始你器件放置的时候就要看飞线的大致情况,那样后面调才好调

网友:
还有,你就不能把栅格关掉么?你这样看不累啊?

网友:
    我也習慣有格點

网友:
    走线设置成白色的,跟格点一样的颜色,能看清楚吗?

网友:
    我刚学布线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设置下颜色吧!然后所有的鼠线都打开,再根据鼠线摆放下元器件!再走线啊

网友:
    不知道你们那边对地址线要求怎么样,最好是走Y型走线,你这样可不行吧。还有就是把BGA里面的两组DATA线可以带出去在外面接。就不会太绕了!

网友:
    走F型也是可以的,看看手册吧。

网友:
    32位 两个内层
嘿嘿!

网友:
    一定能走出来的

一定能走出来的

网友:
    11L的这几张图不错,学习了。。。

网友:
    排阻怎么不对对齐,看的好别扭。。

网友:
11楼nb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相同封装器件等距对齐

网友:
ddr2做的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C:
贴个没有串阻的DDR2,想看看大家是这么设计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
还弄一头像...

网友:
要学习的事情还有很多啊。

网友:
的确够悲剧的。

网友:
如果是拿现成网表 再进行设计 一般做网表的人会考虑到走线顺不顺的问题 一般DDR和排阻多的情况下 以BGA的中心点引出的中心线为基准 轴对称放置 会对布线带来很大方便

网友(2011-08-04):
11楼的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个没有串阻的DDR2,想看看大家是这么设计的,一起讨论下:

赞!

网友:
看了,看来DDR走钱真的很难

网友:
DDR2设计是有规律的 理顺了不是太难的

网友:
前辈们,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