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allegro,画了个超级简单的双面板,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07-01):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allegro,画了个超级简单的双面板,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allegro里覆铜,开窗(7805那里),绿油,过孔,焊盘孔......是不是这样的,
在忽略高速、EMC等约束的情况下,这样做出来的板子是否是能用的,十分感谢!

楼主:
忘了说明一下   16.3版本的

楼主:
UP,希望有前辈能给一些指点

楼主:
UP,等待好心人帮忙,谢谢

网友:
    把电源过电容改改,还有就是做Thermal 是0MIL的,最好改20mil,第一次画还行吧,就是底片建的有问题

楼主:
    请问底片问题在哪里???是方法没对吗??就这样做出来的板子能不能用??

网友(2011-08-03):
    7085输入输出走线太远,7505输出线太细,芯片电源的滤波电容完全可以放到一个面,晶振走线太远,布局不合理,元器件这么少,完全可以做到一个面,双面走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17):
    16.2打不开

网友:
    过孔怎么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