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gerber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出gerber后,中间上方7805处,在丝印层怎么会是实心呢??在画PCB和建元件时我没在这里加丝印啊,我在soldermask层的此处开了一个窗,这样做出来的板子,开窗处会被丝印盖住吗??

楼主:
就是这个图中红圈内

网友:
如果你确认这个地方时soldermask,而且有丝印的shape,做出来的肯定会被丝印覆盖。

网友:
丝印既然出来了,不说百分百是你加的,至少99%是你的问题,软件如果没有这个bug是不会自动还这么智能给你单独在这个地方填实一个丝印。丝印加在露铜上一般板厂会跟你确认是否挪开丝印。1 g. z8 u) v: t# x  q
另外看你的露铜,下面中间的那个4pin的器件最上面一个pin上面还露了一个圈,是把孔也露出来了?

网友:
你也加在丝印层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去试试

网友:
一般pcb板厂会提示你要不要删除丝印,因为sold的优先级要比丝印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