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常用快捷键

楼主(2011-07-01):
小弟新学allegro,请教各位大虾,一些比较常用的快捷键,你们都习惯设成什么呀,比如 放大、缩小、移动显示界面、打孔、开始走线、暂停走线。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些都不需要快捷键了,比如开始走线,点一下界面上的一个按钮也很快的,虽然它默认也有快捷键. 放大,缩小也用默认的就很爽了,相信没人再去改它了(16.3版以上吧). 移动界面也是用放大和缩小功能就比ptotel那些快多了,特别是小一点的板子. 打孔,双击不就得啦?

网友:
show 下我的个人习惯 由于玩cs较多,所以快捷键都差不多在左手嘿嘿!…………
funckey a slide
funckey A
funckey b custom smooth
funckey B dbdoctor
funckey c copy
funckey C shape void copy
funckey d done
funckey D diff pairs
funckey e move
funckey E cmgr
funckey f toggle
funckey F create fanout
funckey g shape add
funckey G shape edit boundary
funckey h assign color
funckey H x_eq_cline
funckey I island_delete

funckey j dehilight all
funckey J
funckey k color192
funckey K
funckey l
funckey L
funckey m show measure
funckey M shape merge shapes
funckey n next
funckey N
funckey o
funckey O signal model
funckey p
funckey P
funckey q oops
funckey Q
funckey r add connect
funckey R add line
funckey s zoom out
funckey S
funckey t delay tune
funckey T add text
funckey u mirror
funckey U
funckey v shape select
funckey V
funckey w zoom in
funckey W

funckey Y layer priority
funckey z change
funckey Z shape change type

funckey 1 delete
funckey 2 undo
funckey 3 rotate
funckey 4 spin
funckey 5 rats net
funckey 6 unrats net
funckey 7 show element
funckey 8 swap components
funckey 9 status
funckey 0 add fill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ow 下我的个人习惯 由于玩cs较多,所以快捷键都差不多在左手嘿嘿!…………

牛人啊

网友:
牛人啊。。。。还不会设,要是有教程就好  了

网友:
有教程吗

网友:
放大缩小用stroke
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直的学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