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PCB能做板不?

楼主(2011-07-02):
请问高手  这个PCB能不能做板?谢谢了

网友:
即使是小LED,也是有热量的,建议铺铜增大LED的散热面积(LED处可 以热焊盘的形式链接,便于焊接)(这么空的位置不加铜皮太浪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D处可 以热焊盘的形式链接,便于焊接?   请指教

网友:
应该说是做热隔离处理(热焊盘常是指负片下的热隔离方法)

网友:
(最近在 关注 我们当前的LED照明灯具情况 ,看到这个常见的灯具...)

板很简单,但像这样的长条板,必须考虑怎样的器件方向更有利于保护器件在PCB板弯曲时对器件的损伤情况,贴片器件的抗弯曲能力远远低于插件器件...  希望对新接触PCB行业的新手有所帮助。

楼主:
这个灯条板受机构影响,修改后的方向不适合安装

网友:
原来如此,你们的灯结构?

网友:
灯的方向不能改的话,可靠性极差。5楼说得对。而且表贴led灯尤其脆弱。

网友:
LED灯一般用铝基板散热,就不用铺通了,用恒流源驱动次LED灯,不要加那么的限流电阻,效率会降低呢;1A的电流大概要1MM的线宽,18并的灯(3842)油360mA左右的电流,线宽要加宽

网友:
不知道你的smd led封装是怎么回事,两个焊盘间距挺大的,是那种LE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