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绕线长度

楼主(2011-07-02):
我想稍微减少一下绕完线的长度,如图1
使用了slide功能
但是,操作绕线时却变成图2这个样子了,请问如何在保持绕线形状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其高度
谢谢

网友:
走线的 smooth选项,选到off,就不会有你这个问题
你这个状态应该用的是full
--》我记错了,是slide--》smooth 。选off,就是完全手动调整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节省空间,还是一点点拉吧

网友:
slide->option
有个长度,调成5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尝试手动修改下,把Cut掉然后再根据需要调整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s
off和这个45°长度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