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按键开关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1-07-03):
这种按键开关怎么画封装啊,我画了,怎么没有飞线啊....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2018-01-09):
大牛怎么不给封装库,光有图片,无实质

网友(2011-08-15):
5#的好清晰啦。。。AD肯定可以画啦。。。你看到没有,就是圆弧和直线组成。。。。把这些做在SOLDER MARK层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做好之后,再加上SOLDER MARK层。就行了

网友:
那黑色部分不是碳油,是在板材上开窗的颜色

网友(2011-07-12):
有些遥控器上的按键焊盘上有那种黑色的涂层,请问那种是什么材质的,做板时可以要求PCB厂加上吗?

网友:
这样的吗?只要有形状就可以画出来,altium画不了就用AUTOCAD画好再导进来。

楼主:
哦!!谢谢啦.不过不是方形的,是圆形的.不知道怎么画,是怎么画法,我不懂.还请高手指点指点.多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按键是不是导电的,如果是,那下面直接放两个焊盘就好,如果不是,就用锅仔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