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编辑 ssm 的sharp文件啊

楼主(2011-07-03):
allegro 怎么编辑 ssm 的sharp文件啊

网友(2013-07-19):
    建SHAPE时会生成2个文件,1个是.SSM,不能编辑,另外一个是.DRA,可以编辑

网友(2013-08-20):
    你说的是shape symbol吧,
    / E3 z% @5 G( [shape symbol的图形文件是 .dra文件, 而在电路中起作用的是.ssm 文件# y9 \& J8 S, A2 i/ j
    当你编辑保存一个shape symbol的.dra文件的时候,cadence会自动生成一个.ssm文件。。。。。。你只需要编辑.dra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