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看我的设计图有多少pin

楼主(2011-07-03):
如题谢谢

网友:
tools-----》report------》component pin  report
生成以后,粘贴在EXCEL之后即可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ools-----》report------》component pin  report,只能看单个pin的情况,要看pin总数,按照Tools-----Reports------Summary Drawing Report,可以看到pins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好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