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hape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1-07-03):
shape只允许一个单独的sharp我们要建一些paste mask中间的大gnd pad
为了焊接的时候焊锡膏适量不让器件拱起我们会分割钢网
这里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A:
    PAD不加paste mask,,到封装里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不加paste mask,,到封装里加……

到封装里加到哪个class的哪一层上出gerber的时候需要做额外动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到: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Top或是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Bottom
    出钢丝光绘时把层加进去即可……

网友:
    PAD的paste mask做成异型的,如网格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