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问题:Fatal run-time error

楼主(2011-07-04):
最近在用pads2007 Layout时,经常出现:Fatal run-time error.Press Ok to close the program.不能保存,然后就关掉了,一天要出现好几次,之前没有过,主要出现在DRP模式下呢,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内存占用太大了,看看你的设置里面是不是有显示NET项 把改功能去掉
另外导出asc然后导入一次
总之,更改设置,减少内存的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重新设置看看。这个问题太烦人,影响工作效率。

网友B(2011-10-21):
我的PADS 2007。4 ROUTER里面,拉一根线,就关闭,头痛,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2-03-01):
可以试试导入导出ASC 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PADS 2007。4 ROUTER里面,拉一根线,就关闭,头痛,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一步一步试.
1. 使用命令 I 看看数据有没有错;
2. 导出 ASC 再导入;
3. 重新安装 PADS;
4. 升级到最新版 PADS9.3.1 Update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步一步试.
1. 使用命令 I 看看数据有没有错;
2. 导出 ASC 再导入;

可以分享下 PADS9.3.1 Update2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下 PADS9.3.1 Update2吗?谢谢

这里有下载.
https://bit.ly/zkg7CW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下载.
https://bit.ly/zkg7CW

谢谢分享~

网友(2012-04-11):
是电脑内存太小的原因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在刚开启router的时候。换个档案就行了。

网友(2012-06-13):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下载.
https://bit.ly/zkg7CW

我一来,资源就没了。杯具中的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