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突然就冒出来这些DRC错误啊。。??、

楼主(2011-07-04):
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就出现了这个DRC错误 怎么就这几个脚距离有问题啊(其他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呀)还有一样的封装 有的出现上图两个DRC错误 有的又出现四个 搞不懂呀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几种情况:
1你修改了焊盘间距DRC
2你删除了这个器件的一些走线,但是在焊盘上没有删除干净
3 楼下补充,
第二个情况居多,楼主自己查查,看看提示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些线都还没有连啊。。难道是drc设置问题  要是drc设置的话也应该都出现错误提示的呀。。。

网友B:
我在将mm单位改成mil时就出现好多Drc错误。一般单位设定后就不要轻易去改,这样会出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show 看看DRC的信息,

看一块下面有没有 constraint are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将mm单位改成mil时就出现好多Drc错误。一般单位设定后就不要轻易去改,这样会出错。

这种情况是布线等情况刚好满足条件,单位转换后有偏差造成

网友:
看一下到底是什么DRC,只有知道是什么DRC才知道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