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16.3遇到的难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1-07-04):
1.

我按网址完成安装,打开allegro发现找不到license,原因是这一步
要等它运行完成后再做下一步操作,不要急着做下一步。重装一遍ok
2.
我第二天开allegro的时候,又提示我license找不到,是不是很郁闷。我没有直接重装而是把orcad_163.exe再次运行,然后再选下 licensenext。又可以用了。
3.
可是勒重启电脑后又不能用了,后来发现是我金山那个杀毒软件的问题,可能把什么信息给屏蔽了,我卸载了它,又OK了。
4.
打开allegro我就开始设置了,发现我那个是shrokes命令设置的时候打开时乱码
Can't open STED stroke file '~w'”。按网上的方法打开\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skill 下的example.ilinit 文件另存为allegro.ilinit文件加入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axlMsgPut("Strokes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axlTriggerSet('open ' stroke_fix_163)

然后保存,恢复正常。
5.
前面我不是卸载了我的杀毒软吗,我就换了个360用。这回allegro是可以打开,但是那个strokes的问题又出来了,又是乱码。我疑惑是不是杀毒软件把什么注册信息或是环境变量给改了啊 。于是我去查环境变量,发现这个有问题
我的软件是装C盘的,怎么这个有在E盘,我把它改成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OK了。这样以后装16.3的时候第4步就可以不用做了,直接改这个用户变量路径就行了。

网友(2012-02-24):
TX   问个问题:
       我安装了16.3后,每次关机或者重启之后,PCB aditor都不能用,出现问题如图:

       后来只有去Licence Manage里licence server里重新选择lic文件,就可以了。
     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同问 最近老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装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有没打上041的补丁? 我这死活都有问题,PCB正常,caperture cis 总是有问题

网友(2012-04-10):
引用 网友A:
有没打上041的补丁? 我这死活都有问题,PCB正常,caperture cis 总是有问题

安装好(别破解,也别激活),不要启动软件, 然后安装补丁,然后再破解,  您试试吧cap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