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0欧姆作用

楼主(2011-07-04):
0欧姆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电感
电感是储能元件,而磁珠是能量转换(消耗)器件。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侧重于抑止传导性干扰。
磁珠
磁珠多用于信号回路,主要用于EMI方面。磁珠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
,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
而电感是一种储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50MHz。
磁珠有很高的电阻率和磁导率,他等效于电阻和电感串联,
但电阻值和电感值都随频率变化。他比普通的电感有更好的高频滤波特性,在高频时呈现阻性,所以能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较高的阻抗,从而提高调频滤波效果。
      作为电源滤波,可以使用电感。磁珠的电路符号就是电感但是型号上可以看
出使用的是磁珠在电路功能上,磁珠和电感是原理相同的,只是频率特性不同罢了
*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
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
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
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
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
会导致互相干扰。

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
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
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
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
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
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

  *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
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
  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
  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
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楼主:
希望大家在以后中能用的到,

网友:
总结的很不错啊,但是灵活应用还是要慢慢来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错!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