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修改时如何解决修改线系统运行慢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本人在板子画完后,由于已经铺了铜皮,所以在修改线时电脑让铜皮会自动进行避让,这里面要花很长时间,请问如何让电脑在修改时不处理,完成后一次UPDATA铜皮呢

网友:
16.3、16.5不会慢

网友:
LS正解。DISABLE啊,不然,全动态。真的很难弄。

网友:
在setup 里关掉覆铜更好吧? 改完线再打开看就好了.

网友:
这方法可行,支持

网友:
在setup 里关掉覆铜后,修改线时系统还是很慢的,除非将slide---bubble改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