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线头不圆? 要直角方形的.

楼主(2011-07-04):
我要出光会后也是直角方形的.

网友A:
Setup→Drawing Options→Disolay→把Cline endcaps的钩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Drawing Options→Disolay→把Cline endcaps的钩去掉

这个肯定不行啊,你在CAM350里看看

网友:
只是显示问题,实际上是方的。

网友:
和lz有相同的问题,当时用的是shape
继续等高人回答

网友:
    用画RF线的方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