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源滤波电路中,R15,R17的作用。谢谢!

楼主(2011-07-04):
请教一下下面这个电源滤波电路中,R15,R17的作用。谢谢!

网友:
这一块也期待解答,我在一个电路中也看到过类似的电路???

楼主:
有没有了解的哦,请帮忙解答下,晚上看了模电,RC-π型滤波电路中,电阻R的作用是将残余的纹波电压降落在电阻两端,最后由C2再旁路掉。那这个滤波电路R15 R17是否也是相识的作用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R15是限流作用,R17和R19是分压的,电容C就是滤波啦;

楼主:
对哦,这就是一个采样电路。谢拉,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