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属性没有ROOM

楼主(2011-07-04):
请教高手,器件属性里面怎么没有ROOM这项,怎么弄出来???

截图

截图

楼主:
大侠们啊,请指导下啊!!!!:'(:'(:'(

楼主:
没有人晓得吗??好郁闷的

网友:
    任何属性都不是天生的,,要么在原理图加,,要么在PCB里加

网友:
    如下图选择1、2在3处输入ROOM的名称,完成原理图ROOM的建立。

    一、

    PCB—ROOM的建立

网友:
    自己加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啊,我是按大侠的方法搞的,就是没有,是不是这是16。3 的bug,要装上补丁才行???

网友:
    是你没有理解清楚

网友:
    在设置属性时 在find中要选择comp 再去选择元件 就有room属性可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要选择comp啊,高手,呵呵,我还一直以为是16。3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没有地方加 啊,纠结

网友(2011-08-1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终于恍然大悟。非常3Q~

网友(2011-10-21):
    图中无ROOM,心中有ROOM。
    阿里割肉也搞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