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ads layout中如何加入跳线

楼主(2011-07-04):
我想在pcb中加入跳线,但我不知道怎么加入,在protel中只要放两个焊盘就可以,在pads怎么弄啊,???????

网友:
把焊盘做成器件,在原理图中添加两个这样的器件,PCB图上就能生成出两个焊盘了。

网友:
在网络走线状态下 "ctrl+alt+j" 就可以加跳线了,跳线长度自己掌握,合适长度后点鼠标左键,不过一般都不会显示丝印框,你再选中右键属性里打开就可以了,自己摸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也可以像2楼说的,做成元件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