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精简版与PADS9.3的兼容问题

楼主(2011-07-05):
请教各位:
    装了pads9.3以后,装PADS2007精简版,提示licensing error,请问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非常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没出现过,先装的PADS2007.4精简版,再装的PADS9.3精简版。

网友:
将pads2007.4精简版的license改成9.3的

网友:
我有过一次同时装2007和9.3,结果共用2007的license反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