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脑迎来光接口时代

楼主(2011-07-05):
采用了Light Peak高速接口的“VAIO Z”系列新产品“VPCZ21V9E”和通过高速接口连接使用的外部设备“Power Media Dock”。
索尼的欧洲法人索尼欧洲(Sony Europe)于当地时间2011年6月28日发布了笔记本电脑“VAIO Z”系列的新产品(型号为“VPCZ21V9E”)(英文发布资料)。新产品首次采用了基于美国英特尔开发的光传输技术“Light Peak”(开发代码)的高速接口。从2011年7月底开始陆续在欧洲上市,同时还将上市利用Light Peak高速接口连接的专用外部设备“Power Media Dock”(型号有VGP-PRZ20C和VGP-PRZ20A)。

AIO Z的特点是:微处理器采用英特尔的“Core i7-2620M”(2.7GHz产品)、配备了256GB的SSD和13.1英寸的1600×900像素液晶显示屏。主存储器为8GB。还配备了索尼“Exmor”品牌的130万像素网络摄像头。外形尺寸约为210mm×16.65mm×330mm,利用标准内置的锂聚合物充电电池时的重量约为1.18kg。

  作为有线外部界面,配备了一个支持Light Peak高速接口以及USB 2.0/3.0的端口、一个USB 2.0端口、一个HDMI端口等。无线接口支持无线LAN(IEEE802.11a、b、g和n)、蓝牙2.1+EDR以及3G。索尼曾在英特尔2009年9月发布Light Peak时表示赞同,很早就表现出了对Light Peak的兴趣(参阅本站报道1)。此前美国苹果公司实现了采用Mini DisplayPort连接器的“电气版Light Peak”高速接口“Thunderbolt”的实用化(参阅本站报道2/FONT>),而索尼此次则导入了真正的光传输技术。

在通过Light Peak连接的外部设备上配备GPU

  利用Light Peak连接的Power Media Dock是作为“外部光盘装置”、“外置显卡”和“USB集线器”等工作的外部设备。除了光盘装置外,还配备了美国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的GPU“Radeon HD 6650M”和1GB DDR3连接的视频存储器。光盘装置方面,VGP-PRZ20A支持蓝光光盘及各种DVD规格,VGP-PRZ20C支持各种DVD规格。配备2个USB 2.0端口(其中一个支持USB 3.0)、1个HDMI端口、1个支持1000/100/10BASE-T的以太网端口以及1个D-sub 15引脚的模拟视频端子。

从上面看VPCZ21V9E的机壳内部。上部中央偏右的位置,可以看到安装有Light Peak控制器LSI和光收发模块的小型基板

从下面看VPCZ21V9E的机壳内部。从光收发模块出来的线缆连接在Light Peak端口的连接器上。

网友:
    首次在电脑上使用Light Peak接口的不是sony,是apple。

网友:
    apple和intel合作的产物—— Thunderbolt,苹果在使用Thunderbolt技术上相比其他厂商有几个月到一年的优势。
英特尔实验室产品代号为“Light Peak(光明顶)”技术,实际将其命名为“Thunderbolt(雷电)”。

楼主:
    请注意,这个是Light Peak的原始版本,光版本。

    Light Peak于2009年9月首次在IDF上公开,其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光传输技术。2010 下半年Intle表示Light Peak 可以首先支持 电接口,这就是苹果年初在Mac  Book 上推出的采用mini DisplayPort 接口的雷电接口”ThunderBolt“,支持DisplayPort和 PCIe 两种规范。之后Sony也在笔记本上加入了雷电接口。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Thunderbolt的一致性测试规范。

楼主:
    成本、耗电量以及模块尺寸

    Light Peak等光传输技术时存在的课题——成本、耗电量以及模块尺寸等。

      Light Peak目前正在试图解决上述三项课题。为光通信和Light Peak开发光元件驱动IC及光敏元件后段放大器等元件的美国Ensphere Solutions公司就表示,Light Peak光收发模块可较光通信利用的收发模块降低价格、缩小尺寸并削减耗电量。

  具体指标如下:光通信利用的“SFP+”标准收发模块的制造成本为每10Gbit/秒数据传输速度约14美元,尺寸为56.5mm×13.4mm,高度为8.5mm。耗电量为每10Gbit/秒1W(图1)。

      而Light Peak光收发模块的目标价格是,将每10Gbit/秒的制造成本降至2美元以下。美国Ensphere Solutions认为只要进行量产,这一数值是可能实现的。模块尺寸可缩小至12mm×10mm,高度可降至2mm(图2)。耗电量为每10Gbit/秒130mW,是SFP+的约1/8。

ight Peak光收发模块之所以能降低价格,是因为其构成部材价格低,而且部件数量少。首先光源的激光元件采用振荡波长为850nm的低价位面发光激光器(VCSEL)。传输通道利用多模光纤。一般情况下,多模光纤要比光通信利用的单模产品便宜。光通信利用的激光器是可进行单模振荡,而且波长稳定性较高的高价位半导体激光器。光纤也采用单模产品。

      其次构成部材较少。例如,没有配备用来保证激光器一定程度光输出的“APC(Automatic Power Control)”功能用光敏元件。而在光通信中,为实现稳定的通信,会尽量将激光器的光输出保证在一定程度上。此时,为实现光输出的稳定化,通常需要实时检测激光器的光输出。该检测用途配备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光敏元件。而Light Peak没有配备这种光敏元件。

      另外,消费类产品利用的Light Peak无需像社会基础设施利用的光通信那样的可靠性和产品寿命,因此可削减成本。

      光收发模块能够实现小型化是因为构成部材少,而可削减耗电量是因为无需采用APC用光敏元件等。

  那么,制造Light Peak光收发模块部材的都是哪些企业呢?

      目前已知,美国Oclaro正在开发光源VCSEL。美国Ensphere Solutions正在开发激光器驱动IC和放大器元件。另外,该公司还开发出了将电力管理IC和存储器等收发光信号所需的半导体元件集成在一枚芯片上的技术。

  开发光模块的是美国安华高科技(Avago Technologies)和TDK的关联企业——香港新科集团(SAE Magnetics)(参阅本站报道)。估计正在开发连接器的是台湾鸿海精密工业(通称富士康)等。

  索尼似乎也在开发用于Light Peak的元件,熟悉Light Peak的某位人士介绍索尼开发的应该是“光敏元件”。索尼拥有激光器和光敏元件等光元件技术。正因为如此,除了光敏元件外,索尼还有可能在开发VCSEL。

网友A:
    看到这个东西在开发的时候是三年前,foxconn 中山 ambit.当时没量产,封装厂都不愿意跟avago合作开发,ambit 09年经济危机也没什么生意做,就跟avago合伙干这个.
    这个大鸟终于出世了!

网友(点评):
不错,3年磨一剑!

楼主:
试制Light Peak连接器的台湾鸿海精密工业(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通称Foxconn或富士康)一开始就把Light Peak叫做“USB 4.0”

    由鸿海制造mini DisplayPort连接器在苹果采用以后已经成为标准。

可能产生的变化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减少个人电脑配备的连接器数量。这样一来,除了能够大量低价生产连接器的厂商,以及在连接器方面具有卓越技术实力的厂商,其他厂商的生存将变得困难。
另一个变化是遵循特定接口标准的收发LSI的数量将会减少。只要使用基于Light Peak的接口技术,不只是DisplayPort和PCI Express,就连HDMI和SATA信号也能够传输。也就是无需再为各个标准逐一准备收发LSI。而且,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组还可能配备Light Peak桥接LSI和控制器LSI等部件,或是在CPU中集成。因此,收发LSI厂商今后给自身产品添加附加值会恐怕将是难上加难。

网友:
    哎。。被这些东西弄的头昏脑胀的

网友:
    ,求助来了。。。。。

网友(2011-09-09):
    看看98年才出的USB2。0 是到06或者07年才多人用。
这个产品的话 我看要到2013年才能大批上市,晚的话要到2015

楼主(2012-01-27):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个东西在开发的时候是三年前,foxconn 中山 ambit.当时没量产,封装厂都不愿意跟avago合作开发,ambit 0 ...

    看看你们开发的东西,但用的光芯片不是Avago的,而是 Ensphere  的 ESI-XVR1010,Ensphere说他们2011年出了500k 这颗芯片。

网友(2012-06-11):
引用 楼主:
    看看你们开发的东西,但用的光芯片不是Avago的,而是 Ensphere  的 ESI-XVR1010,Ensphere说他们20 ...

这个基板的图片比较的清楚, ,那测试线还是出自兄弟手下呢,可惜当初没copy的资料出来。

楼主:
台系主板厂商,尤其是Asus和Asrock,都开始在主板上支持Thunderbolt,Asus甚至有PCIe-Thunderbolt的转接卡,难道让用户买回去接苹果的显示器吗,哈哈。不过他们推的都是电版本的,不像骚尼直接支持光。

楼主:
Ensphere Solutions Inc., a 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Santa Clara, CA, says the first Thunderbolt active optical cables (AOC) to enter the market are based on its ESI-XVR10100 optical transceiver.

Thunderbolt is a high-speed PC connection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Intel Corp., initially under the name LightPeak. It provides bi-directional 10-Gbps data transmission, and is PCI Express and DisplayPort compatible. Sumitomo started shipping Thunderbolt cables back in April (see "Sumitomo Electric samples optical Thunderbolt cable").

"Our first optical Thunderbolt cables chose an optical engine design based on the Ensphere ESI-XVR10100 due to its excellent match with our overall design requirements," said Shigeo Saito, executive officer, deputy general manager, electronics business unit and general manager of electronic wire division, Sumitomo Electric Industries, Ltd.

Ensphere says the ESI-XVR10100 optical transceiver device is ideally suited for optical Thunderbolt cable designs. The device offers two 10-Gbps lanes, on-chip thermal sensors and VCSEL compensation logic to ensure the best overall performance. OEM customers can pre-program special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into its OTP memory, and can add up to four slave devices for applications requiring wider parallel interfaces.

"Optical cable suppliers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high performance 10-Gbps optical engines with a careful balance of silicon CMOS performance, low power operation, and low-profile products in order to meet the overall optical Thunderbolt design requirements," said Hessam Mohajeri, founder and CEO of Ensphere. "That the first such cables to enter the market have chosen the Ensphere ESI-XVR10100 is an acknowledgement of our design and delivery capabilities."

The ESI-XVR10100 i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die form in production quant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