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我支招,关于覆铜的

楼主(2011-07-05):
我在一块6层小板顶层,底层做负片覆铜,用Z-Copy, 但是顶层出现问题,铜和元件的Pad混在一起了,如下图:请高手帮我支招,谢谢了。

网友:
z-copy的时候。。设置一下。。COPY为动态铜箔。。。
然后必要的话设置下COPY后的铜箔的网络名。。。
16.2里的话。是在你选择了Z-COPY命令之后在右边的 OPTION里设置 的~~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我是在option里选了create dynamic shapes啊,而且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的,不过以前从来没有在顶层做负片的。

楼主:
没人能帮忙吗?????

网友:
静态铜?手工避让一下啊

楼主:
是用Z-copy做的动态铜,真的奇怪。

网友:
这个错误很奇怪啊,不理解

楼主:
我把顶层不用负片,问题就解决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