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的显示设置

楼主(2011-07-05):
在勾选Place_Bound_Top后,显示如下

这样整体覆盖看着比较晃眼,
请问如何设置能让它如下面方式显示啊

谢谢l

网友:
16.5版本, 上图为shape 透明度20, 板子透明度不超过70. 下图为将shape透明度到到50,请参考

网友:
你可以试试这两种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这设置吗,我怎么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中方法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如何设置呢

确认你的版本是16.5否? 如果是不用设默认就挺好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这设置吗,我怎么不行呢

不是在这里,在color里,看你的图就是把透明调到了100%,浪费了allegro功能,或是你电脑配置低?

楼主:
我的调不了,是1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调不了,是16.3

16.3也可以按我上面说的调.也可以的了只是没16.5那么好, ,不会像你的那个样, 如下是我以前的16.3的截图:

楼主:
我已调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