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中导入PADS的2D线转为板框

楼主(2011-07-05):
. CAD中板框的处理
1. Auto CAD 打开结构图,先将不须要的部份删除,留下PCB板的部份。
2. 闭合CAD 的线条
(因为在PP中,只能将闭合的2D线转为板框),在CAD中输入PE ,按空格键(见CAD软件界面的底部命令栏,注意,AutoCAD中,空格键就代表回车键)显示:
提示:多条线选<M > ,我们的板框由很多条线组成,就按它的提示输入M回车,然后再用光标选取整个要闭合的板框。空格键:
按提示输入Y按空格键:
提示合并输入 C,提示输入合并的模糊距离,这个数值大概输入0.01-0.05即可。输入:0.01然后再按空格键。又一次的提此时不用管它,再按一次空格键,确认。
就这样,板框线条就在CAD中闭合了。单击板框的一条线,发现会将整个板框都选取了。
3. 另存为dxf 文件。点主菜单文件,再点另存为。格式选最低版本DXF格式

. 导入PP并转换为Board-Outline
1.导入文件:
新建一个PP文件,点主菜单:File Import 弹出如下窗口。
选取刚才另存的DXF文件,点打开。
OK, CAD 的图形就导进来了,现在须马上确认尺寸是否正确。
在下拉窗中选DXF格式
直接点OK
2. 转换为Board-Outline, 由于导进PP的图形为2D-Line
须转换为Board-Outline,在PP中的空白处右键,点:SelectShapes
单击2D线,选取整个板框图形。再右键,点Scale OK 确定,就这样完成了。

网友A:
我记得在另存dxf之前,还有个比例问题。。。

这个方法挺好的,自己也用过。
不过转PADS的时候,对CAD图有点要求,我见过cad图画的烂的,没有组合不说,里边还有很多重复重叠的废线;乱七八糟的线头,基本是满地下蛋。
这样在组合线条的时候会很不爽,不知道谁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需要自己去学点AutoCAD的绘图了,图画的不好,转过去的效果自然也就不高了,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学AutoCAD的绘图知识

网友:
CAD中板框的处理:在CAD中用BO命令,用PE命令不行。

网友B(2011-10-13):
单位转化呢??很多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需要导出dxf 需要一个比例 39.37的转化吧??

网友:
提示合并输入 C,提示输入合并的模糊距离,这个数值大概输入0.01-0.05即可。输入:0.01然后再按空格键。又一次的提此时不用管它,再按一次空格键,确认。

在提示输入C空格或者回车后,都是一直提示输入C,没有提示输入数值。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转化呢??很多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需要导出dxf 需要一个比例 39.37的转化吧??

单位转换用SC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在另存dxf之前,还有个比例问题。。。

这个方法挺好的,自己也用过。

1.在CAD里把图形放大39.37倍,另存为DXF格式;
2.对于重复的线段,有个笨方法:可以全部选中然后复制,
看有多少条线段被复制了,然后在数一下图形有多少条线段,复制的线段减去图形的线段
多出来的就是重复的线段,可以重新绘制图形外形,不然就只能一条一条的删除重复的线段,
如把图形合并好了以后,建议全选图形然后CTRL+1查看特性里的图形是否合并OK。

网友:
为什么Protel 里别人导入边框 就不用转化39.37啊

网友:
还一个比较烦的问题麻烦一同解答,仅仅是导入外框 把其他不必要的都删除掉也无所谓,但是很多时候框内的很多元件需要精确定位的地方 如果也删除了 摆放元件也是个难题了 而且元件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怎么保证外边框是闭合的 同时也能保存其他元件定位需要的线 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 我说的是pads 里面 ,好像protel 里面比较方便的吧 直接把外框设置为keep out 层 而其他定位的地方线条 定义为机械层 就可以了 。但是pads 怎么做才能比较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