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拼板可以么?

楼主(2011-07-05):
    这么拼板可以么?

网友:
    不行吧,连板间隔这么近,都没有邮票孔什么的,到时候直接用机裁吗?

网友(2011-08-16):
    做V-CUT的吧 应该么什么问题 具体跟板厂联系吧

网友:
    根据图片,下面的小板垂直方向需要跳V,一般工厂跳v起刀和收刀都要7mm间距,你如果同意和小板连接的大板被伤到7mm。那就没问题,否则,建议用连接位拼版

网友:
    做V-CUT也要看下板厚是否符合制作规范,太薄会有不可预期的板完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