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重新改过后怎么导入PCB

楼主(2011-07-05):
封装改过了,想重新导入PCB,希望原来已经步好局的零件不再动,只是改过的更新下。
1、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2、重新导入新网表,感觉好累,老是出错。
#1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不知道原因?有两个问题哈,求高见!

楼主:
我把  other里的Place changed component改为If same symbol 就能在窗口看到了修改过的那个元件,手工导入就成功了。但是不知道原yin.

网友:
你只要更新你修改过的封装就可以了啊,不用整个网络表重新导入的。
菜单PLACE ,选择Updata Symbols...,点开Package...(不要选中哦,选中就更新全部了),选择你更改的封装,然后选择下面的Refresh.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