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管脚没有填充色

楼主(2011-07-05):
向各位请教:利用向导建立元器件封装,画出来的封装的管脚只有外面的轮廓线,没有轮廓线内的填充色,这是为什么?怎么加上填充色?谢谢!

楼主:
    请问,怎么Fill Pad?谢谢

网友:
    setup \  drawing options \  Display  \ 勾选中filled pads
    % G; o5 L+ A; B8 [3 B   建议你多看些资料,这些问题很初级,教程中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