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做 BGA封装时,如何删除误操作的焊盘!

网友:
直接删除就行了,呵呵

网友:
如果你是自己手动建封装,直接删除就好了。如果你是用封装器建,不好意思,我没用过。

楼主:
找到方法了,先edit/del,然后find中勾先PIN。选 中要删除的点,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