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路

楼主(2011-07-06):
小弟是个初学者,这个分压电路实在搞不懂怎么分出来的,请各位大虾赐教呀~~~感激不尽

A .正常状态:S1S2S32断开,B12B11电压为3.1±0.5V

B.过充状态:S2闭合, B12B11电压为3.9±0.05V

C.过放状态:S1闭合, B12B11电压为1.9±0.05V
D.均衡状态:S3闭合, B12B11电压为3.7±0.05V

这里B11指的是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TL432有一个基准电压,应该是1.24V吧,就是R49上面这点的电压始终是1.24V,根据电阻分压你可以计算出这些电压值是对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邮箱:liuhz1985@126.com

楼主:
谢谢~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这些数据是老大计算的,我实在没脸面去问这个问题

网友:
當 S1 S2 S3 OFF,
分壓公式 Vref = VB12*R49 /(R37+R49),
所以 VB12 = Vref*(R37+R49)/R49 ....................[1]
將 Vref=1.24 , R37=15K , R49=10K 帶入前面公式 [1], 得到VB12=3.1V

當 S1 ON, VB12=1.9V, R49=10K,
所以假設 Rx = ( R37 並聯 R25 ) = R37*R25 / (R37+R25),
所以得到 R25 = Rx*R37/(R37-Rx) .............[2]
另外 VB12 = Vref*(Rx+R49)/R49
移動變數 Rx = R49 *( (VB12/Vref)-1)..............[3]
所以 Rx=5.32K , Rx帶入前面公式 [2]
R25=8.24K

當 S2 ON, VB12=3.9V, R37=15K,
所以假設 Rx = ( R49 並聯 R61 ) = R49*R61 / (R49+R61)......[4]
另外 VB12 = Vref*(R37+Rx)/Rx
所以求 Rx , Rx帶入前面公式 [4] 可以得到 R61

其他同理................................

不知道這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哇塞 真详细太感谢这位仁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