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2.768KHZ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做了个板子,焊的是32.768KHZ的直插晶振,大小是2*6。匹配电容是两个20PF。测试时发现不起振。后来换成了3*8大小的,就能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换换电容试试看,18pf,或者30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这两个32.768KHZ的晶振为什么一个能工作一个不能呢?比较迷茫啊?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这块主要看负载匹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有道理,这块主要看负载匹配电容!!

对,主要看匹配电容,封装不一样,匹配电容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起振与不起振不是看封装的大小,你要看IC的参数,要看晶振的匹配电容

网友:
管脚定义是不是对的,我前段时间就遇到这个问题,封装画的4PIN(1,4PIN是Xin和Xout),但实际采购回来的是1&2是Xin,3&4是Xout。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用来调整谐振点的,你用的两个晶振的谐振点看似相同,寄生电容的差异可能已经使其偏离谐振点了。

网友:
    有没有并联电阻的要求?

网友(2011-08-18):
    一个负责将拉高的32,768拉低,一个负责将低的部分拉高。

网友:
    肯定是你晶振质量问题,这类型的晶振不会因封装不同而不同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不就知道起振了没有

网友:
    看看你的线路啊

网友:
确实匹配电容是要考虑的一方面,但凭我的经验,不至于不起振这么严重,所以楼主看看晶体是否有质量问题。

网友:
有差异也很容易起振的,怀疑晶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