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没装成功,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7-06):
按论坛上的方法装了几次,打开提示上面的对话框,什么问题啊现在弄得15.5也用不了了

楼主:
高手哪里去了?

网友: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安装cadence的product;
3、在任务管理器中结束掉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可能只有一个,也肯能没有),关掉LMTOOL里面的cadence LIC服务先。
   @@@@注意运行pubkey之前要把p$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拷出来 这个patch后是不能进行仿真设置的(他人曰);
4、把pubkey、pubkey1.3.exe和lLicenseManagerPubkey.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Pubkey.bat;
5、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到Cadence\SPB_16.5\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如果ToolsPubkey.bat运行的时候提示pubkey命令窗口出现任何can not open …… 或者是 diff pubkey等字样(出线的话,相应的工具就不能破解),
   请留意一下,把pubkey、pubkey1.3.exe和ToolsPubkey.bat,放置相应tool的目录下并运行ToolsPubkey.bat,
6、把license_gen文件夹里面的src.lic所有的cdslmd 16.3改成16.5(已经改好了),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LIC位置随便放,留意hostname必须要为计算机名;
7、使用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指定新生成的license.lic并启动服务

按照上面的步骤已经成功

楼主:
唉,不知道哪里乱改了一下16.5可以用了,可15.5用不了,难道要让两个LICENSE环境变量并存?D:\Cadence\SPB_16.5\license.lic;D:\Cadence\license.bat
改了也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添加了当前用户的环境变量就可以了 。有的系统安装破解步骤还是会缺少环境变量的,自己手动添加一下,就OK了!

网友:
网络防火墙软件关掉没有?

网友:
我有安装成功了,不会问我

网友:
重装下系统再试

网友:
我的终于搞定了。

网友:
仔细研读,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782-1-2.html,后两步确实重要。
此外,LicenseManager\license.dat中的
D:\EDA\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
.exe
要改成:
D:\EDA\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