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打印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最近完成了一块板,板子大小接近一张A4纸的大小.打印出丝印图在A4纸上显得比较小,看不太清楚相请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有没有办法把一张PDF分成四等份,然后再打印呢?

网友:
1,用A3的打印机和纸
2,转成protel后就可以分成四等份(pads我还没找到方法)

楼主:
谢谢Jimmy的回答. 我用了一个笨方法把PDF打印出了四部分.如图所示。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