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移动元件时出现没有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图片)

楼主:
我在修改线路移动个别元件是出现:( Union member (s) selected, Use 'modify union member'to allow moving of union members)的提示字符,不知道怎么可以解决。希望有经验的人可以指点一下。期待你的答复。谢谢!

网友:
    你所选中的元件和别的元件结合了,首先选中这个元件然后右键 Select Union,选中结合的这些元件后再右键选中Breck 出现提示后选OK,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好人呀,搞定了。谢谢啦!

网友:
    右击,取消所有组合

网友:
    右键 modify union member 就可以了